[三星]
BX1931通电无任何反应。

楼主(2015-04-07):
三星943触摸开关显示器不用开关板能不能开机?

拆机检测无任何维修,也无任何明显元器件损坏,主供电正常,触摸开关没反应,论坛上也无此机型的帖子,查看了上面的帖子,短接主板上的触摸开关接点,机器启动了,反复测试都正常,算不算强行激活呢?求证。

网友:
短接之后就给客户吗?怎么开和关?

网友:
现在只有电源触摸开关有作用,其它都失灵了。

网友:
还是没有修好呀,

网友:
换个触摸条试试

网友:
就是触摸板坏了,目前插电能自动开机。

网友:
能用就好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