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耕升9800GT缺的是什么件儿!谢谢!

楼主(2015-04-07):
大家帮我看看!这块耕升9800GT缺的是什么件儿呀!谢谢!那两点我焊过100欧和500欧的电阻,还焊过电容都不亮,感觉是在反复重启!

我用焊锡短接那两点开机显示器不显示只显示超频!进系统能看见图像但是有点干扰似的!

哥们们帮我看看那家伙应该是什么东东!兄弟先谢谢了!

网友:
这种卡很少见到啊,找找图纸吧!

网友:
不要问哥怎么来的,也不要问哥这个缺的是什么,方正图片在,你自己看图片清晰度还行,卡不是我的,我只能帮到这个份,感觉可以就加分给我!

网友:
哥们呀!我还是忍不住要问您,它是个黑色的电感吗?用二极管档测会叫吗?我上过电感可不亮的!谢谢啊!

网友A:
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那是颗热敏电阻,一定要找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那是颗热敏电阻,一定要找一样的

先谢谢!您说必须要找一个一样的显卡拆这件是吗?也不知道这电阻是多大的!
我焊个0欧的电阻,还是显示超频!着一会儿会很烫,有时候也重启,会不会显卡主芯片也有问题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