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hkc h781b供电正常,开关有3.3v,不触发

楼主(2015-04-07):
我怀疑是程序的问题,大侠们谁有这个程序?这种的程序,怎么刷法?多多指导,谢谢。
不触发

网友:
直接换通用板省事

网友:
你没有程序,还不太会刷,所以你不如换板吧,,,

网友:
复位时钟正常嘛

网友:
先拿通用板点屏,代换法排除

网友:
编程器300多一个 维修笔记本是必须有的,买回去有说明书的

网友:
检查开关 或者把屏断开 试下 。

网友:
下载到程序,一样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