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致铭G41主板cpu电压为0V艰难维修过程!!!

楼主(2015-04-07):
能通电,显示器不显示。
上电大概测试一下内存电压正常1.5V,量cpu电压为0V,故障点就是处理器没核心电压。控制核心电压的芯片是L6713A.由于顾客等着急用电脑,就先找到一颗旧的L6713A芯片换上,通电测试CPU电压来了,有1.29V,正常跑码亮机,特意多启动两次,正常顾客就拿去了。过了大概过了一小时左右,顾客又来店里,说是又点不亮了。晕!怎么会这样?干脆叫顾客先回,慢慢修。先上网查了一下L6713A的PDF,说此主板没CPU电压很难修。
刚刚 换了电源芯片就好了,坚持不了几分钟就老毛病,心想看样子主板有软击穿的东东坏了?先查L6713A的供电脚是11.36V,EN脚是17脚电压量是3.3V ,可是万用表有时显示1.2V ,有时测到2.56V,电压不正常??问题出来了,17脚正常是3.3V,17脚连接一个贴片三极管T04和电阻,电阻一方是3.4V,三极管集电极的电压不稳,果断换三极管T04焊上,测试电压3.3V不变了,但是CPU电压还是0V,晕倒!
    心想还是换芯片L6713A,很有可能此芯片又坏了,说不出原因换了再说。上电跑码正常亮机。
    由于三极管软击穿,第二次把芯片又烧了,只有真正查出毛病所在,换三极管才能把问题解决了。
    主板到现在也没返修。。。

网友:
有图纸相对好修一点……

网友:
有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A:
图片是从编辑那上传?点图片没反应?图片上传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是从编辑那上传?点图片没反应?图片上传不了?

我这里没看到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没看到图片

图片我不会上传?

网友:
谢谢大家的认可!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