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清华同方 产品型号 TFT185W80PS1 屏型号TPM185B1

楼主(2015-04-07):
  清华同方 产品型号  TFT185W80PS1   代码tgj-18e61a    屏型号TPM185B1    715g4737-m01-001-004l  驱动板        故障现象 ;  插上电源  在拔掉电源  在插上   就正常显示  虽然显示了  但开关没反应
  换过开关按键    全板电容      都不行
  测量 过开关信号   有发送到驱动芯片    好像驱动芯片控制不了      换过24c06    驱动程序在网上买了个  也是没用
   显示和不显示的故障一样   首先开关这边不能用     今天才到的驱动芯片   换上结果一样     求各位帮帮忙  这个还能怎么修

补充内容 (2015-4-11 12:13):
  最后测试了几次  在反复验证了     开关能用了   但还是屏的问题    应该是时间放长了   里面漏电    不修了  整了几天

AOC E950SW图纸 手册适用于主板715G4737.pdf

这是图纸

网友:
复位 时钟 查下

网友:
驱动程序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