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好KBC_IT8518短路)华硕K55DR待机电流0.22A 求图纸点图

楼主(2015-04-07):
华硕K55DR()板号K55DE),插电待机电流0.22A

TPS51225 发热严重,查3V、5V输出无短路,EN1 EN2无电压

再查SIO  ITE8518E AVCC 短路, 将 输入电压KBC_AVDD为0V ,断开输入保险,kvc_avdd为3.25V,TPS51225也不发发热了,当然也无输出,怀疑IO短路。

用烧鸡法,2.5V 到接近3A 都无明显发热, 不再加电流怕扩大故障

图纸点图  或 经验

解决,: 由于无图纸及点图,将IO拆下,再量,无短路,  在料板拆下一只换上,细心检查焊脚,无问题。
             插电待机0.02,接近正常,测开关有3.3,试机…………OK

(发现 TPS51225 发热严重不一定是坏的)

网友:
图纸和点位均无   到某宝上看看吧

网友:
今天也遇到这机子 也是裸板短路0.2A   待机IC发烫  把线性3V那的节点断开  就不短了~  果断拆了EC  手头没EC只能订货看看了~   搞不好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