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无+VGFX_CORE电压维修

楼主(2015-04-07):
联想G475无+VGFX_CORE电压维修  换95831后故障一样

测试PQ901G极无波形                     测试95831  39脚有波形,果断飞线后+VGFX_CORE电压 OK  ,机器修复亮机

网友:
断线了吗 进水机还是?

网友:
你是拉个  CPU电压过去吗  ??、

网友:
进水机,断线

网友:
95831 39脚飞线到PQ901 4脚后OK

网友A:
+VGFX_CORE没出来断线之前,CPU电压出来·没有啊?

网友:
CPU电压有

网友:
这个案例不用示波器的,直接万用表打值就可以解决。

网友:
是啊,关键是示波器方便些

网友:
维修细心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FX_CORE没出来断线之前,CPU电压出来·没有啊?

6系CPU电压出在集显之前的

网友:
有示波器     修PWM电路还是比较淡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