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芯片的型号!

楼主(2015-04-07):
请教这个芯片的型号!

网友:
第三脚接地。第5脚供电。第4脚输出。跟常见的逻辑芯片一样。是什么逻辑门就不清楚了。。。第二脚看上去好像没接线。

网友:
丝印淘宝搜索下。

网友:
什么板子上面的

网友A:
提供下是什么型号的机器上用的,好帮你,看看有没有相关的图纸,以便确定是什么芯片。

网友B:
这是显示器的电源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显示器的电源板吗?

服务器电源  亿泰兴的 型号 EFRP-60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供下是什么型号的机器上用的,好帮你,看看有没有相关的图纸,以便确定是什么芯片。

服务器电源  亿泰兴的 型号 EFRP-603

网友:
服务器电源  亿泰兴的 型号 EFRP-603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服务器电源  亿泰兴的 型号 EFRP-603

找了没有找到这种型号的图纸,不过里面有两个,你可以通过对比,如果数据一样,应该不会碰巧两个都坏了吧。

网友:
跟常见的逻辑芯片一样

网友D:
板子上有两个相同型号的算是幸运了,可拆下来对比测量一番,阻值相当即为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板子上有两个相同型号的算是幸运了,可拆下来对比测量一番,阻值相当即为好的。

这玩意就是一个阻值怎么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就是一个阻值怎么测。

你可以任选一个固定脚接红表笔,黑表笔测其它各脚阻值,然后互换表笔再统测一遍。两个同时坏的极少,阻值相近就说明是正常的了。不必再考虑它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任选一个固定脚接红表笔,黑表笔测其它各脚阻值,然后互换表笔再统测一遍。两个同时坏的极少,阻值 ...

就是,正反互换看看阻值一样不?是不是呢?

网友(2015-05-12):
3.3V和5V过流保护,可去掉不用。

网友:
WT7530  SOT25   是3.3V和5V的过流保护,可以去掉不用,不要花费过多的时间研究,本机保护电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