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CQ40上电到0.022掉电,有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5-04-07):
板号LA-4103P,待机0.009正常,按下开关上电到0.022,四五秒后掉电到待机0.009。待机3V,5V正常,时序上看是syson没有发出,再往前查EC正常发出了给南桥的pwrbtn_out#信号,但是南桥没有发出slp_s5#和SLP_s4#,看来是南桥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这里犯了个错误,只测量了D8  1脚输出端的电压,2.8,感觉正常,其实这个电压应该在3.3,现在已经被拉低了。往后查到R307一端2.8,另一端只有0.8V,看来R307后边的电压被拉低了,直接去掉C427,电压马上升到3.3,开机正常了。测量拆下的C427也没明显短路,看来是这个电容轻微短路引起的。这种机子有个特点,CMOS电池没电。看到坛子里有相似的故障,估计是通病。

网友:
还没遇到濄

网友:
思路清晰,非常不错

网友:
楼主发错版块了  不过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啊,维修就要有明确的思路,
最近也见过几部cq40的本子,太垃圾啦,都是AMD的桥坏

网友:
多谢楼主的分析  coms电池没电以后要注意测量一下

网友:
coms电池没电以后要注意测量一下

网友:
这个没有见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