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vd 电流1.4 不亮机的原因 内存颗粒

楼主(2015-04-07):
接电开机   电流一直到1.4  不亮机   感觉没过内存
拆机量各点电压   集显没出   看论坛上说  没过内存是不出集显电压的
按论坛方法  刷BIOS 没用     换过南桥也没用
于是放在哪里好几天了没动
就在前几天又来一台这机器   裸板上电  电流0.2左右
之前的电流在0.4A    确定主板上有微短路  引起 电流过大
用手全板开始摸  发现集成内存颗粒发热好大。
因之前和客户说要换板  所以没有机会试验下,拆了内存颗粒是否有用。

网友:
这也没修好   不能算维修经验吧   楼主以后发贴要选择正确的贴子类型  和版块

网友:
直接拆了是不行的。。。

网友:
华硕的我也遇到过板载内存颗粒坏的,拆掉是不行的。客户要的急就给他装回去没修了

网友:
我的情况是待机正常,开机1.5v左右,屏幕闪一下闪一下,就不亮,板载内存好烫,南桥也烫,,

网友:
显存的问题?

网友:
拆了内存颗粒还要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