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Q35

楼主(2015-04-07):
联想L-IQ35主板能加电,但是不跑码。并且后复断电重启。测 内存,CPU,南,北桥供电都是正常的,请教高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先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说得这么抽象很难判断,但是可以注意一下南北桥附近的的小贴片元件是否有异常

网友:
联想注意FSB总线开路。

网友:
先刷下BIOS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