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21

楼主(2015-04-07):
HP 421最开始不加电。拆机看。进过水,CPU供电芯片ADP3128腐蚀,用洗板水洗干净吹干后能上电,但是电流只跑到0.24A,测主板上,内存,显卡,南北桥供电都有,就是没有CPU供电,于是换一个新的ADP3128还是没有CPU供电,测3128 的VIN电压是对的,1脚EN有2.9V,请教 高手怎么弄。。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显卡

网友:
仔细测量芯片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