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有待机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04-07):
联想B460 版号LA46 DIS MB09911-1M

  接到机器故障是有待机不触发,偶尔电源灯能闪一下。拆机后看到图中两颗电容有明显烧过的痕迹,底座都烧没了。换上新的电容后通电没待机了.......奇怪了没拆之前还有待机换上电容后3V 5V都没了,一番测量过后没发现有短路啊。无奈上论坛找图纸看到有评论到说待机芯片的13脚是控制3V 5V的,这时候去看我的板子上才发现R376电阻无穷大了,图纸上是249K。料板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249K最接近的是369K装上去后除了待机偏高能正常开机,369K代替249K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图纸也发上来,确定是对的

_联想B460 LA46 DIS MB09911-1M.pdf

附上图纸

网友:
修的不错,有思路

网友A:
369K代替249K是可以的!限流电阻,又不是分压用,接近就行

网友B:
这个通病  发的太多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通病  发的太多啦

.....好吧,发一下也可以加强一下自己的记忆。也方便以后有多个病例参考

网友:
通病,都是C壳上面的海面照成的!

网友:
这个通病问题可以收藏一下呵呵,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电阻没必要和图纸的太准确,我都是量下有个差不多就搞上去。要找一样大的费时间,反正能用就行了。

网友D:
去掉那两个电阻就好了

网友:
是的,这个电阻和输出电压没啥关系,我还没遇到过B460黑海棉下的故障~

网友:
这个是通病么

网友:
这个机子一般碰到搜县要看的地方!

网友:
还有这样的通病.感谢分享

网友:
b460一般都是海绵惹的祸

网友:
我遇到的都是直接换板   因为全部都是直接烧穿的  一个大洞  懒得去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掉那两个电阻就好了

对  我也试过

网友E:
限流电阻  大一点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限流电阻  大一点没关系

嗯 已经给客户拿去用了

网友:
联想B460开机掉电

网友F:
要是那两个电阻去掉会出来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是那两个电阻去掉会出来电压吗

看到回复有人说直接去掉就可以了,我当时没试。客户有点急修好就给客户拿走了

网友:
通病了,遇到好多台

网友:
都是海绵惹的祸

网友G:
这就是线性3  5V的开启分压电阻,大点又能正常输出就行。

网友:
思路,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就是线性3  5V的开启分压电阻,大点又能正常输出就行。

嗯,直接去掉这两颗电阻也可以的吗?我的在待机情况下电阻都在发烫.... 又没其他问题就直接装机让客户拿走了

网友:
10K的我都上过

网友:
这机器问题多多,归壳

网友:
我也遇到这情况    也是不触发的    试试下

网友:
这两电阻不上都可以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多

网友:
收藏下·  很有思路

网友:
能收钱就好,管不了那么多,最好是半年再坏再回来修

网友:
这个机器待机芯片附近的电路很容易出问题,还有这个机器的EC BIOS也容易出问题,导致待机芯片没有开启,不出3/5V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嗯,直接去掉这两颗电阻也可以的吗?我的在待机情况下电阻都在发烫.... 又没其他问题就直接装机让客户拿 ...

直接去掉这两颗电阻不可以的,否则线性3  5V不会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去掉这两颗电阻不可以的,否则线性3  5V不会同来的。

哦,看到有版主回复说直接去掉,我是装了但是插上电待机电阻都烫。除了烫都正常我也没管它了........

网友:
差不多的阻值就行 EC BIOS坏的多

网友:
接外显示器可以点亮近系统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台和楼主一样的B460,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有时候开机的时候自动掉电。不开机的时候没有3.3V和5V,最后查到也是这个电阻惹的祸,要是早点看到楼主的帖子就好了,我修了2天才查到这个电阻。我是在显示器料板上拆的274电阻。

网友:
看电阻是做什么用的了,如果是限流必须可以,如果分压 必须不可以

网友:
这个已经是通病了 是机器壳子导致的原因

网友:
我修的那个就没那两个电阻,现在是有是可以触发,有时不可以,现在郁闷死了

网友:
相差100以内的都是可以

网友:
大电阻代替大电阻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图我下过了,谢谢了

网友:
可以吧,这类通病大把的,我没遇到过

网友:
这种通病给维修创造了不少价值呀

网友:
B460 铁壳还有这个通病铁壳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吧,发一下也可以加强一下自己的记忆。也方便以后有多个病例参考

嗯,大家应该多发一些,毕竟这个东西天天用

网友:
前几天在论坛看到有一例在这个位置烧了个洞的,不过也是修好了的。

网友:
学习了  又学到了一点东西

网友H:
引用 网友A:
369K代替249K是可以的!限流电阻,又不是分压用,接近就行

R376是限流电阻?你见过几百K 的限流电阻?

网友:
这是通病呵呵呵,碰到n个了

网友:
联想机器质量真不咋的

网友:
还是不错的,多看看对大家有好处

网友:
这个通病让不少同行都赚到了,呵呵

网友:
我碰到过好多的

网友:
这机器CPU供电不能坏,一坏就麻烦了

网友:
限流电阻大一点无所谓了,如果是分压的话 ,你应该明白了

网友:
这是通病啊..电阻应该差不多就行..

网友:
这个B460 通病一大推

网友:
板子修好 要拆掉C壳上面的海绵 通病来的 这样保险点

网友:
待机篇高 乌龟壳

网友:
引用 网友H:
R376是限流电阻?你见过几百K 的限流电阻?
这个电阻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细心观察 维修的绝招啊

网友:
烧坏的几个电容跟电阻无穷大应该是2个独立的故障,没牵连的

网友:
最好是上图啊,才好帮你分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R376是限流电阻?你见过几百K 的限流电阻?
恩???这个就是和R377分压的吧

网友:
这个通病来的 电阻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好像这款机器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串联分压 en 3.3 5v 开启 给你总结好了

网友:
把两个电阻去掉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