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7怪问题

楼主(2015-04-07):
DELL 1427,开机加电,电流跑到1。1A时,突然掉电,不插高压条,就不能掉电,外接显示屏上能亮,显示也正常,于是怀是高压条上有短路,于是换一新的通用高压条上去,还是一样,只要不插高压条就正常,于是把高压条上那组3.3V的电压断开就不掉电,但是肯定屏不会亮,掉电时好像电流过大有打表的声音,但同时接外屏插上高压条也不会掉,外屏显示正常,请教大侠们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把屏线撕开看看有短路吗

网友:
单独飞个3.3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不接屏线,单独飞三根线到高压板也是一样

网友:
同时插上高压板的外接显示器就不会掉,外接显示器显示。内屏不显示

网友:
不接外接显示器,单独插上高压板就掉

网友:
是不是你的稳压电源不小心限流了哟

网友:
单独 测测屏线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多半是出在屏线或屏线接口处

网友:
灯管坏了也会出现这样高压保护的问题。 楼主你还是太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