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30秒左右 自动熄火

楼主(2015-04-07):
如题  开机30秒左右就熄火了  换了电源 换了硬盘 都没用  内存条也重新插了  求各位大神出个主意

网友A:
明显是板子的问题,散热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板子的问题,散热如何?

散热挺好的  没有发烫的现象

网友:
查下供电吧

网友:
你没用鲁大师查一下,只是感觉不烫吗?

网友B:
这哥们都说开不了机了……  一多半是主板原因,换块主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哥们都说开不了机了……  一多半是主板原因,换块主板试试?

问题已解决   坑爹死了  当时在客户家里  光线太暗  居然没有发现插槽里好多渣滓

网友:
居然上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