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43T SI断电时间久了 启动困难

楼主(2015-04-07):
请教下,一块华硕P43T SI主板,断电时间久了会出现启动困难。表现为:插上电源,短接开机,无任何反应,不管它,10分钟左右自动开机,刚开机后出现保存BIOS死机,死机后按复位无反应。通电时间长了以后,开机、修改BIOS、重启等等一切正常。只要不断开220V电源,一切正常。电源没问题,主板问题,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南桥?
有开机电压,BIOS重新刷过,本以为是开机电路,查了下,好像没问题,问题好像指向南桥,虚焊?
谢谢大家。

补充内容 (2015-4-19 21:28):
问题已解决,结果是加焊南桥。。。

网友:
ASUS查查待机条件和触发信号电压值够不够,应该是信号上拉电阻坏导致电压低。,

网友:
按上电时序,跑线路呀。

网友:
谢谢版主,应该是这个原因,插电,开机键上电压2.5V,但在慢慢上升,10分钟左右达到3.5V左右,这时候可以开机。关机不断电的情况下,开机键保持3.5V左右,正常。。但拔掉电源后 再插电,开机键上又回到2.5V左右,无法开机。由于板子拿回家了,家中没有料板,无法换排阻,明天换排阻试下。
谢谢大家。

网友:
插电查了半天,都正常,没想到拔掉24pin电源线后 再插上 才会出现问题。难怪查来查去,插电情况下都正常。。

网友:
加焊南桥解决问题。。

网友:
南桥虚焊导致,是不是南桥的凉的时候,南桥引脚接触不好

网友:
一开始我也以为是BIOS的问题,LZ你压过南桥?虚焊?

网友:
南桥虚焊导致,是不是南桥的凉的时候,南桥引脚接触不好

或许吧。

压过南桥 有时好 但大多数不行,怕压坏板子,没敢用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