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5-04-07):
来自: 湖南长沙 来自 湖南长沙
M5010个人觉得爱好改,可以试着改一下,为了生意改,我就觉得没有必要,首先M5010和M4010是一样的,都有南北桥之分,这个南北桥之分和INTEL的ICH平台的南北桥道理是差不多的,无显卡的情况下,北桥管输出。
北桥是分带集显和不带集显之分的,而且这个桥还要100多吧,应该是022,024,026这类北桥,若此机022和026好像是带集显的,024是独显的(不知道记错没有,错了勿怪,如若要改,请先查询具体资料),就和PM/GM是一样的。
而且集显的M5010/M4010北桥都带了个显存,若显存不在,出现什么故障具体也不太清楚。另外改的话,还需要改LVDS数据线,时间加成本来算的话,根本就不划算,若有时间想动手了解下,可以试试,最好先找到点位,图纸,还有芯片及理论知识后动手。不然摔过的显卡一旦取下,极大可能是掉点的。到时候打上去就要补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