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421-通病

楼主(2015-04-07):
前几天接到一同行客户拿来的机器戴尔3421,他说单用电池或者适配器都不能开机,只能插电池跟适配才能开机,听到这话觉得没道理啊。接过机器用可调电源一看电流0.101这不是短路嘛,叫客户留机检测。
拆开机器没进水没腐蚀插电摸了下待机芯片TPS51225发烫,不管那么多直接从料板拆了个焊上去,接电待机变成0.035嘿终于正常了按下开机电流哗啦啦的跳了几次亮机(报价客户答应修了)然后装起来进系统测机温度不高看了半小时没啥问题重启也没问题。正当以为可以收钱了的时候问题来了,关机按开机又没反应了,把电池拔了插电源电流又是0.101了(尼玛呀什么情况)没办法了只能拆机在看什么问题了,拆机接电源的时候注意到电流一开始是0.019一秒后才变成0.101的,心想肯定是滤波电容问题马上示波器看了一下果不其然3 5V出来了一阵杂波然后掉下,呵呵不用多说立马找了2个330的换了,接电一看待机0.010,示波器看了下也没杂波了立马装机测了一天也没问题了(结束)
在此附上图纸

Dell Inspiron 14-3421 WISTRON DNE40-CR 12204-1 (A00).pdf

网友:
高大上啊,,

网友:
LZ你修寄台这个了啊  说是通病

网友:
我的换不行啊

网友:
真是高手 呀。

网友:
说是通病    还有待验证

网友:
是通病吗?

网友:
真是通病吗???

网友:
这是通病嘛  不敢苟同

网友:
等我遇到就知道是不是了

网友:
CPU上的电容吗

网友:
秒杀的节奏楼主牛

网友:
看来这个是个通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