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H61主板,可以点亮,LOGO过后不显示。。。接独立显卡可以显示

楼主(2015-04-07):
ONDA H61主板,G1620 CPU 可以点亮,LOGO过后不显示。。。插上主板喇叭,连续嘀嘀嘀的叫。。。接独立显卡可以显示
本来是G1620 CPU,不接硬盘LOGO过了就不显示了,换G530 CPU不接硬盘,接上硬盘可以听到系统启动声音,不显示,接独立显卡正常,请问是哪里的问题?G530 CPU在华硕H61上面正常工作,G1620在华硕H61上面点不亮。。。

网友:
     没见过啊

网友:
CPU供电查一下!!!!!!

网友:
可能CPU不支持集显

网友:
先刷下BIOS试试看

网友:
更新下BOIS试下。

网友:
测一下集显供电吧。就是3+1相中的那1相供电,估计是0.45V,低了。集显工作不正常。我也遇到过昂达的类似问题,没修好。加了块独显用的。

网友:
G530 内部集成显卡 G1620不集成显卡

网友:
好像蛮复杂的,研究一下

网友:
下个最新BIOS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