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花屏问题求助!

楼主(2015-04-07):
X201I原先是背光不亮,检查是主板F1烧了,修好后开机背光点亮但是屏幕出现红色花屏(开机就有,显卡驱动正常安装),请教下是哪里出问题了,谢谢!(屏线、屏幕测试过都没有问题)

图一:黄色圈部分

图二:游戏画面大片红色花屏

图三:正常浏览网页时基本没有问题,感觉显示暗色部分就会显示红色

网友:
换更屏线楼

网友:
建议到专业的地方维修 ,

网友A:
你测试?有换过么?

网友B:
可能屏和显卡都有可能

网友:
这种情况 像屏线没装好

网友C:
再就是液晶屏 本身 有问题

网友:
还有就是屏线擦座

网友:
再就是显卡本身了

网友:
换过屏线了  不是屏线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试?有换过么?

屏幕和屏线都换了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屏和显卡都有可能

内屏本身没问题   外接显示器都正常就是接内屏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就是液晶屏 本身 有问题

换过屏  不是屏的问题呢

网友:
有可能是那里还有短路,电压被拉低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性 是显存  显存有问题 也会出现上面的情况的

网友:
屏和屏线换过了  重点  显卡  显存  和这两个的供电上吧  尤其是小供电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接口上的那个信号不正常,量下阻值,主板的屏线接口换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