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s主板电池座如何焊接

楼主(2015-04-07):
   如题:iPhone4s主板电池座如何焊接
求修机高手给解答
iPhone4s主板电池座如何焊接,固定在主板上

感激不尽

网友:
很简单的,我一般200-300度这个要看风枪的自己用的自己掌握。先用隔热胶保护起来用风抢来回吹就OK了。注意风枪风不要太大,吹下来保证完美。

网友:
不用疯抢,有那个修手机的罗铁就可以搞定呀,都有引脚的呀。焊好就行了。尽量不用刀头。

网友:
尖头烙铁=ok

网友:
你家手机 用电焊 newb

网友:
用老铁好一些!尖头的!

网友:
尖头烙铁

网友:
你是想把整个手机给熔掉么

网友:
用尖头烙铁

网友:
用电焊 牛B哦

网友:
  谁 有具体的操做 步骤 啊 。。希望 给我 给一下  。谢谢 大家了

网友:
   电池  底座的  铜线断了。。
  怎么接一下

网友:
烙铁焊上去

网友:
哈哈哈,你这不是弧焊而是胡焊

网友:
学习了   具体怎么弄

网友:
细心点焊接就可以了。

网友:
  有图片最好了 ..或者是视频 求高手解答!!

网友:
有一定的难度啊,手机手工厉害啊

网友:
试试吧 找感觉

网友:
我师傅弄过。反过来吹,先用东西夹着板子使板子悬空。风枪对着下面往上吹,锡点融了放电池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