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板号10612-1 DG15 AMD

楼主(2015-04-07):
51125系统供电芯片,加电后,在断电测G极与S极相通什么原因,过一会在测没有相通,所以这个目前为止还没有换,最近遇到两个了,另一个是ASUS A8J 没有搞好,换过系统供电芯片不行,上下管也换了都不行,各位帮忙出出主意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芯片内部有电容和一些原件导致的,只要不影响运行就行,若是影响果断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