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进水机屡烧上管维修案例

楼主(2015-04-07):
                    三星进水机屡烧上管维修过程
机型:三星305V4A
板号:BA41-01680A(无图纸、无点位),AMD FCH A50芯片组。
病状:不触发,待机电流偏大(0.166A),如下图:
维修过程:
       迅速拆机后,取出主板的那一刻,眼前的一幕让我这幼小的、纯洁的心凉了一大截(这里用词不当,语文太差了,不知道咋描述当时的心情),别喷,直接看图吧:
   全板已经有很多地方被严重腐浊,图中只是拍了一部分。能否修亮机暂且不说,且看我怎么解决这个典型故障再说,什么典型故障呢?请继续看下文:
1、先把所有腐浊过的地方清洗干净,烘干;
2、万用表打阻值,未发现明显敌情,不过我敢断定后面肯定有潜伏者;
3、把腐浊过的地方加锡、补焊、补线……
4、电源限流后,给主板通电,电流依旧,故障现象依旧……
5、好吧,看到这“水”货,使我“赢”威大振!让我慢慢陪你玩玩吧,小样的,遇上我算你艳运了,我先不抓你波,我先对你混身胡乱摸摸一通,摸完一遍又遍,摸的它终于受不了了,感觉它某处热乎乎的,好像在暗示着我它那热乎乎的地方好像不行了……我早就迫不及待了……那就开干吧……下面跟着节奏走起……1. ……2. ……3. ……。
6、其实那热乎乎的地方就是待机芯片TPS51125,实测无3V\5V待机电压输出,对照芯片数据手册,查完它的工作条件,发现5VLDO线性电压没有,断电后测二极体值,发现5VLDO线性输出端的电容短路。拆掉51125后再测5V线性输出脚的电容两端二极体值还是短路,判断为后级短路把5V线性拉低,引起51125保护输出。
7、这5V线性去的地方比较多,逐一断开后级所去之处,直至拆除TPS51117内存供电芯片后,阻值恢复正常,于是干脆把内存的供电上下管(复合管)拆掉先,这时把51125待机芯片焊回去,把那些断开的地方也焊回去,打阻值无异常后,通电,待机电流恢复正常0.003A,此时还是无3V\5V输出(这也正常,因3V\5V需按开关才出来),按下开关后,电流轻微跳动了一下(正常,因内存供电芯片和上下管已经被拆了,电流肯定上不去),但在跳动的瞬间发现3V\5V正常过了,抓波如下图:
8、找了个好的51117芯片换上,再把上管也装上,通电后,电流一路跳变,接近亮机时--突然大电流(大短)!一颗激动的心也跟着瞬间跌落谷底,这心情比失恋还难受。不管怎么样,维修生活还得继续。
9、经过测量发现,大短路是因为刚装上去的内存供电上下管(复合)中的上管击穿所致,测上下管G极\相位脚、反馈等都正常,无断线情况,以为上管功率不够,于再改了一对复合管,通电后,待机正常,按开关触发后,瞬间又大短,连续换了三、四个复合管都是(复合管中的上管)瞬间烧毁。请看下面的残骸:
复合管已经用完了,没得代换了,只好用普通单MOS管改一下,改好后效果一样用,只是比较难看而,如下图:
10、这样老烧上管也不行啊,看来得换套节奏跟你玩了,用示波器抓取电感前端波形后,才恍然大悟,请看波形:
11、从上面电感前端波形可以明显看出,波形中的电压最高才2V左右,明显上管没有完全导通。再测上管G极波形,也是最高才4V多,根本没有自举升压,如下图:
12、导致没有自举升压的问题一半有三个,一是上管无法完全导通、二是自举升压电容、三是芯片身坏掉。这里已经换过了N个上管,已经排除了第1种可能,接下来直接找自举升压电容。结果发现升压电容的位置上已经只剩下焊盘、空空如也。于是,毫不犹豫的在料板上拆了个升压电容装上,再次更换了一对上下管,通电后,没有大短。电感前端波形恢复正常(在上管导通瞬间可达到19V公共点电压)如下图:
电感后端也正常输出了1.5V内存供电,如下图:
小结:PWM电路中的自举升压不成功,会导致上管G极驱动能力不够,上管无法完全导通,使上管处于放大状态(半通状态),此时会在MOS管的D\S极之间产生巨大电压差,全部的功消耗在高端MOS管本身上面,MOS就会瞬间发热,以至烧毁。
         PWM自举升压电容不可随意代换,因为在上管G极的驱动电压要求升到24.5V以上才能使上管完全导通,所以它的耐压值应该选择50V比较合适,也有很多电路中采用25V的。如果选择低于25V的升压电容,将直接导致升压不成功。
此机器的图纸和点位在133楼有人上传了,需要的可以下载,顺便给他加点分。

 会员12991962元2022-9-19 21:03

网友A:
黄老师  真不容易啊

网友B:
“好像在暗示着我它那热乎乎的地方好像不行了……我早就迫不及待了……那就开干吧……下面跟着节奏走起……1. ……2. ……3. ……。 ”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船哥的小说和故事情节让我不断闭上眼睛在遐想!一股热流。。。。。我也受不了了1

网友:
修的好意淫,最后总结上官不完全导通导致发热烧毁,升压电容吊件

网友:
随手拈来,这板在我这估计就只能成为料板了

网友:
板子洗干净木有?这文采还是去当语文教师吧!

网友C:
技术无需多说,单凭这多年有色小说积累下来的文字表达能力,必须赞,内容活色生香,若隐若现,情节跌宕起伏,高潮不断,最后一击到底,精华顺势而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术无需多说,单凭这多年有色小说积累下来的文字表达能力,必须赞,内容活色生香,若隐若现,情节跌宕起伏 ...

你果然是同道中人。

网友:
黄总出手,必属精品。看黄总维修就是享受啊。还能学很多东西

网友:
太专业了。看的晕

网友D:
黄老师,一般哪些类型的板子需要按开关才出3,5V啊?可以举个例子吗?

网友:
又是一个精华帖子,很想学会用示波器啊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耐心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黄老师,一般哪些类型的板子需要按开关才出3,5V啊?可以举个例子吗?

三星、DELL、部分超级本……

网友:
学习了  楼主你真细心厉害

网友:
不错这种改法没有改过给力,学习了

网友:
自举不行,没法下一步。

网友:
三星机器多用复合管,并且实物原件分布很凌乱。楼主真是仔细人

网友:
嗯 做好笔记了  跟黄总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27期的李彬,看来你只顾着看故事了,唉其实你说的就是自己   鉴定完毕

*脏话*,你要不要这样暴露

网友:
   黄老师真的很厉害,不知道黄老师对屏蔽板载内存和BIOS拆分合并技术怎么看,做为修为无数板的黄老师肯定了解这两样技术在以后越来越重要

网友:
讲的很详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老是烧东西就很可怕

网友:
呵呵,好的,又学会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在暗示着我它那热乎乎的地方好像不行了……我早就迫不及待了……那就开干吧……下面跟着节奏走起…… ...

哈哈,教坏小孩了吧,黄老师越来越YD了....

网友:
看楼主的帖子就像上学时候老师讲课,有讲的很古板,有的很幽默风趣。像这种方式表达确实很有意思,很喜欢!道行确实很深!

网友:
楼主可以写色情小说了    技术不错

网友:
举不行,没法下一步。

网友:
这板在我这估计就只能成为料板了

网友:
这接法很牛

网友:
相当深奥 一般的话看不懂

网友:
修的可以啊  关键是最后修好了

网友:
黄老师出马,必须是精华呀

网友:
三星的复合MOS管就是难找

网友:
好技术呀,理论工夫扎实。

网友:
解说很好。技术也叼

网友:
怎么大家都有示波器

网友:
会用示波器就是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老师  真不容易啊

进水机子维修是费时费力,尤其是三星和索尼的机子,头疼 滴恨

网友:
这改装的散热不行吧,都是悬空的管子,最好能解决下散热,面的返修!

网友:
我刚好修到305V4A这机子,前几天,找到图纸跟点位了,点位是CAD格式的,机器是掉电的,已经修好了,上传上来,分享给大家
这是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