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满足什么条件出EC vsus_on

楼主(2015-04-07):
(K40AB 独显的机器    不出 vsus_on   EC供电 时钟复位都有  BIOS 2脚也有波形  就是不出VSUS_ON 没有3V  5V待机

网友:
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A:
EC收到 S3 S4后发出vSUS_on

网友:
我还以为我发错了
  VSUS_ON 不是开启待机的吗
怎么又是S3 S4

网友:
要收到rsmrst

网友B:
查下待机前的电压

网友:
按下开关产生,有的是这样

网友:
好像是EC发RSMRST给南桥(或PCH),南桥收到后在具备RTC供电、时钟、复位、又有SUS供电、BATLOW不低的情况下收到RSMRST后依次抬高S5\S4\S3,其中的两个(比如S4\S3)送出让EC接收后EC再抬高SUS_ON(有些板子有其他名字,比如SUSP#)

网友:
我的这个是华硕的板子  是待机电压正常后发出 vsus_on   rsmrst 是EC告诉南桥 待机正常  VSUS_ON 是开启待机 3v  5v  的   没有待机   是不是就没有 RSMRS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待机前的电压

待机前的电压 就是  线性3V  和5v   给EC  和BIOS 供电
  这些都是正常的   EC 的时钟复位  都好的   BIOS的波形都有

网友:
这个还是不太懂哟希望有高手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收到 S3 S4后发出vSUS_on

怎么可能啊  S3  S4 是 触发后才有 的  3   5  V 都没  怎么会有S3   S4

网友:
  EC的 几个 待机条件 供电 时钟  复位    适配器 检测 信号  LID信号  BISO  都要去查

网友:
好像EC和BIOS有通信后  EC发出ON开启待机3 5V 的吧   刷下BIOS  或者查下待机芯片是否收到信号了

网友:
走了弯路,把待机1.2V修好了再说,1.2v输出不稳,容易产生很多问题,

网友C:
如果说待机3  5V的开启信号是这个VSUS ON的话   那这个机子的待机 3  5V应该是触发后有的   先修不触发吧  先确定  待机3  5V的开启信号  是VSUS ON   而不是  S5 EANBL  或者  3V 5V-EN

网友:
分析透彻!!!!!!!

网友:
K40AB这个主板坏的特别多。很多桥空焊。我这儿都摆了好多台了

网友:
找到问题了   VSUS_ON 的脚 跳起来  测试有的   波形也是正常的        放回去就没有了   波形是跳上去马上就掉下来  接下来 我准备加焊桥    在不行就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说待机3  5V的开启信号是这个VSUS ON的话   那这个机子的待机 3  5V应该是触发后有的   先修不触发吧   ...

这位兄弟说的非常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位兄弟说的非常对
看错了 这个是触发前 就有 3V 5V 是VSUS-on开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