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机有会修的吗? PV2223+

楼主(2015-04-07):
PV2223+投影机不出图像。灯泡不亮,风扇不转绿色灯闪红色温度灯常亮亮。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

网友:
换灯泡试试

网友:
兄弟是不是专修服务器板子的?

网友:
灯泡换了,没用还是老样子。

网友:
不会修投影仪

网友:
按照指示灯提示来修,简单得很

网友:
根据提示的问题慢慢找, 很多都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