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210 不出集显供电 OZ827求助

楼主(2015-04-07):
帮看下 那个脚不正常 6脚19V 11脚5V 7脚1.3  21脚5V 8脚3.3 14脚 不输出 电压出不来  求助

网友A:
集显要要CPU工作正常后才出的 LZ确定板跑码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要要CPU工作正常后才出的 LZ确定板跑码了吗

跑了  电流到0.6 到0.7 摆动

网友:
这是桥坏了

网友B:
也可以换 U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换 U试一下

CPU是好的  我在其他地方来个了1.V电压到PL506上试试 既然亮机了 拆掉还是没电压不亮机 还是供电那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A:
拉个电压能亮机? 这不可能 求高手解答!

网友:
有些机器要跑吗的才出集显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个电压能亮机? 这不可能 求高手解答!

不是我瞎忽悠 一下照片 作证

网友:
实在是 搞不懂   集显供电 电压就是不出来 感觉 工作条件 正常   OZ827换了 两个新的 都不行  拉个电压 就能亮 就是会白下屏  感觉不稳定  还是想修出这个电压

网友C:
没集显供电一般BIOS 南桥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集显供电一般BIOS 南桥坏的多

BIOS刷了  桥也干了 这是二修的  上面那家桥都给换了 我又给加焊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个和楼主一样的,,PL506不出来 ,,,其它供电都正常

网友D:
楼主解决没有?????

网友E:
12脚有电吗?正常应该有4.多V左右电压吧,没电压查下自举升压电路,12没工作的时候应该是4.多V,正常工作应该电压大于5V,另7脚开启电压1.3V是不是达到开启阀值

网友:
搞成那样还搞应该是桥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决没有?????

没有  拉了个电压 客户拿走了 还没过来返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脚有电吗?正常应该有4.多V左右电压吧,没电压查下自举升压电路,12没工作的时候应该是4.多V,正常工作应 ...

十二脚  有5V

网友:
下份PDF就知道工作条件了。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这样的故障急求解决办法。

网友:
cpu   bios试一下

网友:
LZ开机直接0.6 还是跑马0.6呢   确定跑马 主查供电芯片 看看是不是供电没出来

网友:
有些机器是需要机器跑马 过内存之后才有集显供电的吧

网友:
又是一个  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  拉了个电压 客户拿走了 还没过来返修呢

我也试了下直接飞1.05V上去还是不行

网友:
估计是没有跑马吧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