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90

楼主(2015-04-07):
求助 图纸 点位图
机器故障:外接绿屏  缺个 红色

这款图纸 在 淘宝 也买不到!!

网友:
找不到就没有了

网友A:
这个论坛里有图纸 能搜到的

网友:
屏线测试下

网友:
R G B 出问题了 !!跟 屏线有毛关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论坛里有图纸 能搜到的

这个论坛没有这个图纸!!有骗人的图纸

网友:
外接缺色 不用外接不行么

网友:
RGB阻值测量一下,看是否一样。

网友:
随便找个图纸借鉴下,以前修台式机经常修到这个故障

网友:
找个差不多的图纸,看看B480能不能行的通?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事情啊

网友(2016-10-27):
显卡坏得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