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不开机,电流0.6左右求助

楼主(2015-04-07):
一台联想笔记本版号:LA_3691P,开始不触发,适配器检测信号电压低,是PD3稳压二极管坏了,更换OK。可以触发,现在电流到0.6几就不都不动了,个人觉得不过内存,换内存,北桥用风枪吹了一下还是一样,有无内存都一样,BIOS刷过,EC换过。现在没有思路,求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查3V5V正常不,查CPU复位正常不。

网友:
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查,不要盲目的干桥,小心故障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