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外接显内接不显

楼主(2015-04-07):
G475外接显内接不显,刷BIOS能好吗,显卡也加汗过

网友:
多半不是BIOS 应该还是显卡部分

网友:
显卡问题应该是

网友:
有可能是屏供电没有     安贫呢  注意看看看

网友:
屏线这里要看一下看 或者高压板的保险

网友:
这个机器是LED的吧  你先换个屏幕试试   不行的话 看看有没有EDID数据  读取屏幕信息

网友:
如果是单桥HM55以上就应该注意下南桥。显示组件有他管理。

网友:
前一段时间我碰到一台机器;就是外显内不显;同行讲主板坏了;让客人换主板;主板好多地方都被同行动了;结果客人不同意换主板;就那到我这里修了;我最后检测显卡被同行焊坏了;换个显卡还是不显;结果外显内不显;把屏线和屏取出来;结果就是屏线断线;导致的内不显;

网友:
前天修到一台方正R620G 外显内有背光无图像,结果是显卡背面两电感缺电压,飞线后 OK。

网友:
现查电压   再换屏和屏线   最后在动显卡

网友:
试试北桥,这款AMD的机子,北桥常出这些问题

网友:
显卡的问题多写  多关注

网友:
加焊CPU,EDID信号是CPU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