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31

楼主(2015-04-07):
机器型号:ThinKpad E531
主板板号:NM-A044 REV:1.0
故障现象:开机不亮
维修过程:
  接到机器时开机不亮,电流在1.2左右,联想到现在机器BIOS容易坏先刷BIOS,此主板为双BIOS,一个4M一个8M,从论坛找到BIOS开刷,刚开始刷4M的时候刷到一半报错了,接着从新来过,刷完之后开机郁闷了 ,开始掉电重启了,电流0.9左右反复掉电重启,再想想这是刷完BIOS之后出现的掉电可能是程序不对,在找一个接着刷,刷完之后还是一个鸟样掉电重启,后来又把原来备份的刷回去还是掉电,后来看论坛里也有人刷完BIOS之后掉电重启也没有解决的方案,之后请教了一个同行,说是换个BIOS芯片刷了试试,翻翻料板找到一个4M芯片,刷上论坛下的BIOS在开机,看着电流哗哗的跳变LOGO终于出现在屏幕上了。由于之前看论坛也有人刷完4M的BIOS就掉电重启,我就在想这个是不是E531的通病所在呢!是不是通病所在还有待大家一起验证!昨天由于快下班了就没有拍照。

网友:
以后验证一下,暂时没有碰到的

网友A:
我现在维修的就是 这块主板 二修板...0.6A 掉电.. U5 64 U6 32 跟图纸的有出入..未知道..擦BIOS会不会成功..明天再试..

网友:
我有一块联想的m490刷一下就好用几次就加电掉电,再刷又好了,都不知道怎么修了,你的办法可以试试。

网友B:
用编程器刷吗?应试有效验功能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维修的就是 这块主板 二修板...0.6A 掉电.. U5 64 U6 32 跟图纸的有出入..未知道..擦BIOS会不会成功. ...

试好了最终是什么问题描述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编程器刷吗?应试有效验功能呀。

就第一次刷的时候报错,在刷一点事没有,就是刷完掉电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过,但不是这个型号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好了最终是什么问题描述一下,谢谢!

今晚修好了...............0.6A  是因为显卡供电还没有出..   原来是 PLTRST 未出..但CPU COVER 已出..  然后..但到E510 的特点  有PLTRST 就擦BIOS..  如果没有PLTRST 就维修前级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好了最终是什么问题描述一下,谢谢!

希望这几天加班..可以帮倒你..并且..如果你试机的时候..最好把小红灯的主板拆掉...因为我的PLTRST 是因为小红灯板接入了...导致很低  打波波有很微的 PLTRST 波型..然后一直上不出....后来发现原来是小板的排线.接地了...因为是二修板..所以一直没有在意...这排线...

网友:
我的是不定时掉电,刷了几个不亮机

网友D:
bios 方便传一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 方便传一下么

BIOS论坛里很多,自己下一个吧

网友:
论坛里的都下载了  刷上都不亮

网友(2015-05-18):
我也想要一个BIOS

网友:
也是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求解决方案

网友:
我手里的  E531   二次重启

网友(2022-04-21):
BIOS也就是个FLASH芯片,经常读写,也是会坏的,以后碰到屡次刷不好的情况直接换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