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M3A760M_V:1.01不触发的故障

楼主(2015-04-07):
今天碰到一个这样的板子联想主板M3A760M_V:1.01,不开机。但是一通电测试卡会显示这个,“00--”是什么意思呢?也是通病吗?是BIOS的问题吗?请遇到的师傅们给点建议。检测的各路供电都正常。

网友:
看一下主板的电池是否电压低于2.5V

网友:
AMD cpu还需要一个VDDA的电压如果没有还有导致cpu不会工作

网友:
品牌机主板不能太依赖检测卡吧    先给coms电池放放电试试吧

网友A:
哥你什么都不装,这个主板都没工作。

网友B:
不装cpu 跑00很正常啊 lz

网友:
这个主板的BIOS容易坏

网友:
楼主你还是去迅维学习下吧

网友:
没CPU你跑题了,还跑马……

网友:
装了CPU后,在发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你什么都不装,这个主板都没工作。

这个不是跑码。现在故障是不开机。上不上CPU都不开机,意思就是开不了机。
通电没开机呢,测试卡这样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装cpu 跑00很正常啊 lz

这个还不是跑码。现在故障是不开机。上不上CPU都不开机,意思就是开不了机。
通电没开机呢,测试卡这样显示。

网友:
不开机你用测试卡有用吗?你现在应该看所有共电是否正常,是哪里没有供电或是什么信号没到。包括你的电源。

网友:
是不是南桥旁边的六脚芯片坏了

网友:
楼主,你在逗我吗。

网友C:
大哥,你好像没上CPU点是显示00吧。这板子一般都BIOS,南桥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你好像没上CPU点是显示00吧。这板子一般都BIOS,南桥坏的多

是不是我没说清楚?
现在测试卡的显示是在通电后直接就显示这个,也就是说还没开机呢。
正常的话看是否跑码,应该是在开机的情况下,电源工作了,各个电压出来了,再看跑什么码。
现在是只有待机电压,无法开机。既然无法开机,上不上CPU有什么用呢?上不上CPU都是这样,通电就显示这个。

网友:
是不是我没说清楚?也可能是我没说清楚。
现在测试卡的显示是在通电后直接就显示这个,也就是说还没开机呢。
正常的话看是否跑码,应该是在开机的情况下,电源工作了,各个电压出来了,再看跑什么码。
现在是只有待机电压,无法开机。既然无法开机,上不上CPU有什么用呢?上不上CPU都是这样,通电就显示这个。

网友:
测一下,启动电压,和晶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