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 开机无显 报警 两短

楼主(2015-04-07):
近2年前换过显卡。求支招

网友:
没有说清楚哦,吹一哈再说。

网友:
2年前维修是更换了显卡。这次开机嘟嘟两声报警,屏幕无显示。找不到2短报警是什么意思

网友:
吹下显卡,看看

网友:
是不是内存啊,感觉是不过内存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还是大些

网友:
楼主没说明白情况。

网友:
内存检查过没事,明天搞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到时可以先吹下显卡试下,电流到多少了,示波器测下s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