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不触发,一个神奇的原因造成!!

楼主(2015-04-07):
接到机子时,机器不触发,电源头的指示灯不亮,把机子拆开后目测主板无明显故障,接电后神奇的事情出现了,电源指示灯亮了,按下开关正常触发亮屏。。。。。。纳闷了,测了几分钟还是正常的,于是就开始装机,装好后螺丝没打,接电,又不行了。。。
然后就一个个的拆开来试,当拆开键盘时,接电正常了,接上键盘又不行,奇怪了,难道键盘也会引起这种情况,直接订个新的键盘回来,装机测试正常··········
想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

网友:
可能键盘短路造成

网友A:
键盘会导致很多现象,比如:卡机,不认进系统,无显,不开机

网友B:
显然就是键盘短路造成的,这种情况遇到很多。

网友:
我修到过楼主这款机器也是键盘问题引起不开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键盘会导致很多现象,比如:卡机,不认进系统,无显,不开机

还真没遇到到造成不开机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然就是键盘短路造成的,这种情况遇到很多。

我知道是键盘短路造成的,但是你遇到过造成不亮机的不·········

网友:
华硕遇到过~~一个

网友:
其他机器上遇到过这种问题,应该是键盘短路造成的!

网友:
键盘造成的正常吧

网友D:
碰到过啊……。也碰到过光驱引起的不加电……

网友:
那不是赚多了?这好事

网友:
的确遇到过类似的故障,就是插入键盘后,鼠标死了,拔去键盘又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真没遇到到造成不开机的··呵呵!!!!!

我遇到过两个

网友:
遇过好几个   戴尔也有

网友:
太神奇了。。。。。。学习了。。。谢谢

网友E:
你没修过笔记本, 键盘供电短路引起保护 。修的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F:
联想 比如G460 IBM 比如E420等都 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还是比较多的 维修的一个注意点

网友:
一般直接裸板测试

网友G:
做维修的就是各种的奇葩故障   楼主习惯就好了

网友:
键盘是靠ec管理的,开机要靠ec发出信号

网友:
这种机器故障多碰到就高兴了。

网友:
现在新机器如果档外设就会导致这种情况的

网友:
键盘拆开,检查一下,找找有没有触点不良

网友:
我遇到过两个了

网友:
这很正常,键盘是由EC来控制的,它短路了引起EC工作条件坏,不触发也就情理之中了

网友:
键盘会引起重启不亮机 有时候显示有时不显示

网友:
键盘短路,造成EC不工作

网友:
不算奇葩!!!!只要慢慢排查

网友H:
遇到一台,进水机,拆机,把板子的进水地方弄好,裸板点亮,就装机,测试不亮,也是拔了键盘就亮机
古典浪漫
一看就知道是从键盘进的水
详情

网友:
刚碰到一台G460进水机,插键盘不开机,两种电流不一样,细心点能看到

网友: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 G4 的 也是键盘导致不开机、

网友I:
你就是个SB 这很常见好不好 少见多怪 见识少不是你的错 见识少还出来丢人就是你的不对了
被罰站的樹
你才TM的才是SB,你见到的就多,你大爷的!!!
详情

网友:
应该是键盘短路造成不开机,以前的联想E255 E260 老机器经常出现这个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没修过笔记本, 键盘供电短路引起保护 。修的多了就知道了
我修笔记本四五年了,第一次遇见!!!

网友:
吸取经验了,谢谢分享

网友:
是有点神奇,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F:
联想 比如G460 IBM 比如E420等都 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还是比较多的 维修的一个注意点

那就是我寡闻了哈!!!受教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就是个SB  这很常见好不好  少见多怪  见识少不是你的错  见识少还出来丢人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才TM的才是SB,你见到的就多,你大爷的!!!

网友:
键盘链接EC,短路导致EC有问题,造成不开机。

网友:
弄好就好了

网友:
键盘短路故障容易发现

网友:
碰到过这种情况,当时很纳闷,后来就习惯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就是键盘内部短路,照成EC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也是换个键盘好的

网友:
键盘短路造成的故障还是蛮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联想 比如G460 IBM 比如E420等都 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还是比较多的 维修的一个注意点

这种多了去了  还有戴尔的也有 键盘带灯的大小写灯或者  正好是待机电路公的点

网友:
第一次见过

网友:
很正常啊 键盘短路会引起不触发 不亮机 卡机等一系列问题   以后遇到问题多留点心就好了 经验是积累起来的

网友:
是的那 键盘这个问题 还第一次遇到。

网友:
神奇的问题  最近惠普机器问题多 我这都接了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遇到一台,进水机,拆机,把板子的进水地方弄好,裸板点亮,就装机,测试不亮,也是拔了键盘就亮机

一看就知道是从键盘进的水

网友:
键盘引起的不亮机很常见啊

网友:
键盘会导致很多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做维修的就是各种的奇葩故障   楼主习惯就好了

维修遇到的故障现象千奇百怪

网友:
目测应该是键盘短路导致EC KBC 不能正常工作造成不触发!

网友:
DELL 的笔记本有接键盘掉电的.

网友:
呵呵  我以前也遇到过啊.

网友:
原来键盘坏了会产生这样的故障,见识了。

网友:
学习  刚好用到!!!

网友:
键盘短路了,应该

网友:
键盘短路,导致EC读取BIOS来定义自己的GPIO引脚功能出现错误,会导致不触发;

网友:
学习了。楼主功底深厚啊。

网友:
遇到很多这种问题啊,键盘短路造成不开机的,不亮机的,一般都是裸板点,只要能亮机,一般都是外设造成的

网友:
由于很少见到G6所以不清楚,但是G4键盘造成无待机我见多了。

网友:
是键盘短路了吗

网友:
我前天试过一台联想G480,开机进系统一半掉电,,结果检查也是键盘引起的。。所以换键盘就好了。。

网友:
这样的现象我也碰到过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奇葩啊  不过也遇到过

网友:
明白楼主的意思了.键盘是会引起这样的事情的.你收了几个大洋?呵呵

网友:
这才是挣钱的活

网友:
我只遇过光驱造成的不开机   键盘的倒还没遇过   键盘我只遇过卡机的  下次碰到试一下

网友:
键盘短路,遇到过。还有键盘短路烧主板的

网友:
可能是键盘短路造成EC或者公共点短路引起不触发.

网友:
键盘进水短路 造成不开记得 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碰到过啊……。也碰到过光驱引起的不加电……

看着头像就知道是维修届的战斗机啊

网友J:
Dell N5010的 也有这毛病  遇到过  可能是键盘短路     不知道开机脚有没有3.3V  当时忘记测开机脚电压了  你 楼主   这机器当时测开机脚电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Dell N5010的 也有这毛病  遇到过  可能是键盘短路     不知道开机脚有没有3.3V  当时忘记测开机脚电压了   ...

直接供电都没有了!!!

网友:
KB里面有短路了,我碰到过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
以前修过的E420也是键盘坏导致不触发。

网友:
楼主修的笔记本和我用的 一模一样  电脑这东西什么奇葩的 事情都能遇到 所以 也不用 大惊小怪的  只要修好就行 不用纠结了

网友:
楼主习惯就好了   以前我也遇到过键盘引起的不开机 或者开机卡LOgO

网友:
很正常啊,这样的遇到多了。笔记本的键盘不同于台式机键盘。 笔记本的键盘是直接连EC的,键盘短路直接造成EC工作不正常,当然开不了机。

网友:
做维修故障都是千遍万话的 习惯就好

网友:
键盘拉低了 IO 的相关信号

网友:
遇到过,光驱坏开不了机的

网友:
上次有个键盘没装好居然进系统蓝屏,电脑问题有时确实挺郁闷

网友:
神就是那么造成的

网友:
刚看到一个联想的贴也是键盘引起的事故。。第一次碰到这奇葩问题还真纠结,后来发现真不是个例。。

网友:
键盘短路造成,楼主胆也真大 直接订个回来

网友:
楼主修好未,可以换个键盘试下

网友:
这个属于常识,键盘短路拖住EC影响开机

网友:
键盘 也有这样的 事情 真怪事

网友:
各位老板 要注意啊

网友:
键盘短路引起

网友:
见怪不怪了 很多奇葩问题 我们是想不通的

网友:
是不是进水的机器

网友:
呵呵 这个下次注意了

网友:
HP G4的机器我遇到过好几台了,G6还没修到过

网友:
很好很很很很

网友:
神机了 现在问题越来越怪了

网友:
收钱是硬道理,请权威同行出来解释解释

网友:
键盘引起的问题又多了一种了,记下了

网友:
主板可能短路了。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最后弄了贴纸就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几次键盘导致不开机的

网友:
还是头一次看到键盘会引起不开机的额

网友:
这个情况也遇到过了 ,所以装机才要一件一件的装,测试

网友:
所以 才要裸板测试机子才准确

网友:
键盘出故障了,我原来遇到一个清华同方的笔记本他是D壳出风口的位置有一个螺丝不能上,拧上就进不了系统,黑屏 ,螺丝取下来就好了。奇葩

网友:
做维修的就是各种的奇葩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