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TC G23 One X(S720e)黑屏、无灯光

楼主(2015-04-07):
HTC G23 One X(S720e)入液、无灯光、屏灯发暗主板过热
黑屏故障:换图中指示的IC,屏灯暗,时亮时不亮,撬主CPU。

入液、换屏造成无灯光,第一首先清洗接口发霉处,清洗后已经有灯光。但是暗、闪,且不受控制。第二测量图中指示元件,灯光亮时电压是25.2V,灯不亮时是3.2V,还是不受灯光控制。试了更换图中第三的线圈,却故障依旧。在换了一个图中第四方法的线圈,就好了、装机完成。

网友:
手机也有维修呀

网友:
这个做的够详细啊楼主

网友A:
感觉修手机无一点规律可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修手机无一点规律可寻!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看懂复杂电路板真是好难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