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41M-VS2 开机跑38代码

楼主(2015-04-07):
华擎G41M-VS2 开机从C1跑到38的代码,显示器只有背管无任何图像。换过内存也是一样。有哪位大神遇到这种故障么?
显示器

网友:
会是BIOS 问题么?准备刷个BIOS

网友:
BIOS或者是接口的电路检查下

网友:
试试压一压北桥,多是北桥虚焊

网友:
可能是显示部分的问题,,,

网友:
台板最难搞了问题大顾又收不了几个钱。

网友:
南桥我也修到过跑3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