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LY 2.0开机自动上电到0.6又反复自动重启

楼主(2015-04-07):
华硕K43LY 2.0
开机自动上电到0.6又反复自动重启,PCH工作条件都正常,PCH也换了新的了,BIOS也刷了,现在还是一样,没思路了,求朋友们给点思路吧,谢谢了

网友:
换个BIOS试试

网友A:
BIOS也换了,就差换EC了

网友:
看电流应该已经过了内存···换CPU试试··

网友:
还是一步一步修起吧  从供电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也换了,就差换EC了

那你换个EC试试呗

网友:
供电都出来了吗?

网友:
应试有供电没出来吧。

网友:
华硕的没图纸,不好找啊

网友:
我有一台K43LY ,开机自动上电到0.3A,CPU 无供电,其他供电正常。刷过BIOS,加焊过桥。无果。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