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30

楼主(2015-04-07):
RT 前两天接一这个机器,来时PU504上的两个19V电容烧掉,主板板材被烧黑,3V电感对地短路。----》
经处理,更换PCH芯片PU503供电IC 上下端管 U2801声卡后3V电压不短路--》
上电0.89左右掉电,插电池自动开机提电(接电源),掉电后无充电电流--》
更换985EC后,可以正常开机(电流到跑0.98停留一下后LOGO出现,时间有十秒左右),开机进系统和不系统(时间要长些)都会掉电,掉电前风扇会狂转一下。
有谁遇到过吗?

网友:
先刷BIOS,不行的话就很难修了

网友:
刷BIOS、查缺不缺二次供电、查外设。

网友:
这应该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可能是BIOS哦和华硕机器一样呵呵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