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卡进度条 奇怪问题

楼主(2015-04-07):
今天又遇到问题了  ACER 4730  机子是进水 一小块处理后 可以开机了 进系统发现在进度条一直走  一直走 换硬盘 裸板测 全部试过了 换CPU 焊南桥都试过了  还是一样   后来无意间 我拨掉屏 他可以进去的 插上屏就不行  我换个3个屏 一个可以进去 2个现象一样进不去,拨掉屏线不接内屏 怎么都好使  接上屏就不行 外接没有,求助

网友:
换屏线试试

网友:
没有碰到过

网友A:
屏线及接口处有没有进过水啊?

网友B:
感觉应该是接口处的问题,你用刷子刷下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及接口处有没有进过水啊?

没有  VGA接口进水  屏线接口没有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应该是接口处的问题,你用刷子刷下接口

接口处很干净

网友:
那就在换个屏线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