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532U4CL笔记本紧急求助

楼主(2015-04-07):
接修一台三星NP532U4CL笔记本 自带WIN8系统 客户自行操作改WIN7后出现ll boot options are tried process F4  key to enter setup or any other keys for next boot loop iteration这样的提示 按任意键就重启再出现如上提示 接不接硬盘都一样 按F2和F4都是重启 进不来BIOS 外接键盘也是一样 想刷个BIOS 可是找了几天也没有这样的BIOS 捉急中 请教大师们这款是不是只支持WIN8系统 想做个WIN8系统 可是进不来BIOS 请教大家该如何办   COMS也清过了 图片型号如下

网友:
只有先刷一下BIOS了!

网友:
去别的论坛找下,或者说官网没有吗?

网友:
不需要刷BIOS,原厂WIN8的机子一般用的是GPT分区和UEFI启动,你将客户的这个机子硬盘挂到其它机子装个WIN8 64位的记得一定要64位MSDN原版的,走完流程不要打驱动再接上客户的机子就可以进到WIN8系统了然后用WIN8自带的高级启动重启进BIOS,把安全启动关掉,UEFI改成传统,就可以随便装WIN7了,或者你也可以做一个支持UEFI+传统双引导的启动U盘,拔下客户机本身的硬盘先进入PE后再把客户机硬盘接上装原版WIN8也可以.

网友:
bios刷好了没有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记得不太清楚了,最后解决好像是开机出LOGO时按F10进BIOS,进去后按F9恢复默认设置 保存重启后再出LOGO时按F12选择启动项(选择你的能引导的U盘进PE安装系统),大概这么个,对要把高级选项里边有个快速启动关闭。

网友:
谢谢楼上高手们的热心帮助  官网没有这个BIOS 其他论坛也没有的下 按任意键都是重启 进不去BIOS 我想只能按5楼的哥哥的方法试下 不知道哥哥说的64位MSDNWIN去哪有的下

网友:
我的基本跟你一样的情况,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按照时序检查   然后测工作条件

网友:
按照5楼的思路看是否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