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36g不显示

楼主(2015-04-07):
宏碁4736G触发1.0跳变几下掉到0.7,所以电压都出来了,就是不显示,BIOS刷过 IO换过无果。求帮忙 那个朋友有4736g的好板帮我测下d49  3脚有没有电压

网友:
一个一个慢慢查呗

网友A:
显卡部分检查过了吗?外接怎么样。

网友B:
D49 3脚是 受控EC_ON 吧
这个是参与触发的 你的已经触发了 可以不考虑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部分检查过了吗?外接怎么样。

显卡有供电,外接也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D49 3脚是 受控EC_ON 吧
这个是参与触发的 你的已经触发了 可以不考虑

哦,触发后不能关机了什么问题

网友:
加焊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4736  两个通病  一个大电容  做好了  CPU 供电才能正常
还有个就是显卡 这机器显卡也容易坏

网友:
机子已经修好了南桥坏

网友:
换桥试试啊

网友:
修好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