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 进水维修

楼主(2015-04-07):
进过水 。客户自己拆开清理过。。开机0.23a  几秒后掉电。。再开还是一样,,凭经验是少电压,检查发现无+3vs  这个电压由U42 转换的 。而U42g级始终无电压,,susp 信号 待机时2.8v  触发后变低 说明ec 发出控制没问题  测Q107的D级无偏置电压 。。仔细一看 R788 一端腐蚀,没接触上。重新换个47K 电阻,开机 OK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进水 多腐蚀断线 再次验证

其实没必要非要找个 47K的 找个100K的 也可以 (100K的好找 )

网友:
进水,的要仔细了,有学习一种思路

网友:
进水的机器及时处理,大部分还是能修好了的。。

网友:
只要不是大面积进水   不面积进水的 重点排查进水区域   电阻腐蚀    断线的  基本都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