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个咋天修的机子,都是简单问题,

楼主(2015-04-07):
      第一台,联想G480(板号LA-7981)同行送过来的,左边两个USB接口不能用,同行自己重装过系统还是不行,于是送过来,接机进系统后插入鼠标灯不亮,插入U盘提示无法识别的设备,连换好几个U盘在BIOS里也认不到,迅速拆机打USB接口对地阻值,数据线,时钟线500多欧正常,接地正常,5V供电对地70几欧,电压只有3.2V,量U36 2.3脚正常换之,阻值正常了,进系统OK
     第二台,联想E40(广达代工的INTEL独显具体板号忘了)一直接客户送过来的,进水机上电掉电,进水位置在键盘下面,处理拷板后,没上CPU,上电到0.2瞬间掉电,上CPU瞬间电流到2.7A掉电,上电瞬间量了下全板只有1.05V电感PL20没有输出,快速测量工作条件供电开启上下管都正常,拆了上管,上电瞬间量PQ34 G极无波形看来还是有其它工作条件没满足或芯片本身坏了,又查了一遍工作条件没发现问题正准备换芯片的时候,无意中看到TON竟然是19V经过一个1M的电阻过来的,量了下这个电阻已经无穷大了,连接19V那一端也断线了,换个电阻飞线OK.
   第三台,HPG4(板号R33)上间瞬间0.028然后掉到0.004测主公共,3/5V线性都出来了触发到0.2掉电,上电瞬间测量,SUSB和SUSC都是3.3正常,S5_ON 3.3正常,3/5V电感电压正常,SUSON 3.3正常测量,电感PL16输出1.5V正常,MAINON瞬间输出只有0.3V对地只有14欧,找到故障点就好半了,查了下图纸发现去了很多地方,懒得一一查直接在PD13到EC的那一端接根线电压调到2.8V限流烧机上流上到0.2摸了一圈没有发热的然后电流突然上到0.4又到000,量了下对地阻值恢复到500多欧,不用说EC挂了,换了个EC后上电OK亮机,装好后再开电流到1.1A后瞬间掉电,心中顿时一万个草泥马闪过,没办法还得继续修,拆开后先加焊遍EC无果,看来还得老老实实的查,拔下内存后发现电流上到0.9不掉了,心想是不是内存工作条件不满足啊,查了下1.5V内存供电OK,量到+0.75_DDR_VTT时发现无,缺电压难怪会掉电了,直奔开启发现PD13掉件,补件后OK,应该是装得时候搞掉了吧,还是不细心啊....

网友:
膜拜。。。。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还简单问题 技术好好啊

网友:
思路清晰,能快速解决问题,这就是能力

网友:
直接不用就好了

网友:
思路挺清楚。

网友A:
只能说暂时你遇见的问题相对简单,同时你的技术很不错
……

网友B:
估计我只能搞定一台,其余的只能呵呵了。技术不够啊

网友C:
有技术在身   其它的都是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技术在身   其它的都是小问题

这话说得,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我只能搞定一台,其余的只能呵呵了。技术不够啊

还好了,我也是小小白,维修的时候细心点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暂时你遇见的问题相对简单,同时你的技术很不错
……

我是小白..........

网友:
不错,技术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