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J 版号K43SV REV3.0有时候显示,有时候不显示

楼主(2015-04-07):
华硕K43SJ 版号K43SV REV3.0有时候显示,有时候不显示,不显示的时候电流跳变到1.1A左右,显示的时,进系统一切正常,系统里面放着,过了十多分钟屏幕黑屏,,按开机键没反应,强行关机,关机后开机就不显示了,此时上电是1.1A左右,不显示图像,

网友:
又是华硕的机子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显卡的问题,换个显卡或重置

网友:
可能显卡虚焊了   重点在显卡上查吧

网友:
把独立显卡屏蔽掉试下

网友:
华硕的的确很难搞

网友:
我也有一块   客户换屏线烧了  现在显卡短路

网友:
华硕机器最难搞了!不是断线就是BIOS挂了

网友:
可能是哪里接触不良吧。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华硕笔记本主板难搞,那是因为有点位图还要原理图,缺一不可!图纸也比较难找!

网友:
加焊下显卡看下

网友:
很有可能是bios问题  我遇到过

网友:
这种故障应该是刚过内存,又没有到显卡。接外接键盘看看,大小写键要是有反应的话就换显卡吧,加焊或者重植都不一定行

网友:
华硕的不好修呀

网友:
一样的现象 BIOS刷了5个了还是一样 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电流就在1.0不动

网友:
刷个BIOS,焊下显卡,把CPU边上空的电容都补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电容有什么作用?

你打下CPU代电的波形看下就知了。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一开始不是我修的,同事修不好,给我修,我看了一下没图纸,我也不想搞了,同事说,一开始不显,刷了BIOS后显了,第二又不显了

网友:
我遇到过用一段时间就黑屏   我是吧CPU 哪里的电感mos 管  换了才好   当时摸着哪里烫

网友:
风神一笑 -3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2015-05-22):
我也有一台,掉电,不显示电流到0.29,有个电感没电压。DJ=  的芯片,想想这个芯片也经常出问题,换了测试2天没问题,给客户一个月又老问题,郁闷

网友:
华硕机器毛病就是多

网友:
这个破机器 就是这样 我修过 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