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怀疑BGA空焊用风枪怎样吹

楼主(2015-04-07):
请教一下高手们, 以前一直都是上BGA直接加焊。 但有的时候加焊不是浪费时间 ,在者加焊好了报价用户不修, 也麻烦。 对怀疑一个BGA空焊没有, 用风枪怎样吹, 如北桥和显卡时; 用风枪吹是要拆下散热器吹了在装是去试机; 还是不用拆散热器直接吹下在试机; 还是用风枪吹后不装散热器直接试机 .

网友A:
拆下风扇    对着芯片的核 心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下风扇    对着芯片的核 心吹

请说详细点 吹了后要不要装散热器试机 这样吹热了装上散热器不是冷了又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说详细点 吹了后要不要装散热器试机 这样吹热了装上散热器不是冷了又不行吗

吹了以后装不装散热器无所谓  我都是不装   这样吹一下可以用个一天  或者一晚上   长时间肯定不行  排除故障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吹了以后装不装散热器无所谓  我都是不装   这样吹一下可以用个一天  或者一晚上   长时间肯定不行  排除 ...

哦 谢谢 在问下 这个一般吹多少秒比较合适 风枪在个380度吹可以吗

网友:
380太高了 300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 谢谢 在问下 这个一般吹多少秒比较合适 风枪在个380度吹可以吗

吹多少秒  要分什么厂家的  AMD和NV的 吹个5秒左右就差不多了  ATI的  吹了不一定有效果    ATI的建议上BGA   然后温度350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吹多少秒  要分什么厂家的  AMD和NV的 吹个5秒左右就差不多了  ATI的  吹了不一定有效果    ATI的建议上B ...

好的 谢谢 试试看 手上有个三星RV408 ATI的显卡 想偷点懒还是不行 还是得上BGA啦

网友:
这个我也不知道  只能顶你

网友:
谢谢帮顶 现在以明白 知道NV和AMD的用风枪300度吹5秒 ATI的还是得上BGA  以 决解

网友:
想死就对着芯片上面的核心吹吧···我一般都是拿掉风嘴  ·   你就想象自己掷完了球 往芯片上吹就行了···对着中心吹你会有意外收获的

网友:
风枪加热芯片这个判定方法
不能用来作为维修方法 还是要BGA
也不能完全用来判定 有些时候有些芯片加热了也不行
那么问题来了 ?什么样子的可以?
这个就要有完全的经验做依靠来判定了
还是多看电流,多测量 多积累去判断更好

-----个人观点
                      ---天意

网友:
我一般吹7-8秒,然后冷却用手摸觉得不烫就直接开机看电流,OK再装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