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945PL-S3G无声卡

楼主(2015-04-07):
重新安装好XP系统,“设备管理器”中无声卡项目,一般为硬件方面问题,CMOS中声卡项目已经开启

测试声卡有5V供电,ALC662芯片几个供电有供电的。换了一个声卡芯片上去,“设备管理器”中出来个--声卡UAA总线的东西,黄色感叹号,但没有常见的REALTEK.........什么的项目,安装官网上下载的声卡驱动没有用

再重新安装一次XP也是一样......

是否换的芯片有问题或是主板其它方面仍有问题?

网友:
多次加焊无果,只得放弃

插上一张旧的CMI8738独立声卡,本想安装声卡驱动的,结果发现没有安装任何硬件驱动的XP,居然点关机关不掉了,自动重启了......

网友:
似乎是这张卡本身与主板不兼容的问题,好多年没碰到这样的情况
刚又换了一张声卡,也是CMI8738芯片的,就没有问题了。

前面那张,只要插上,就不能正常断电关机。并且在关机状态下(没有切断220V市电),插上声卡居然自动加电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