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60P白屏

楼主(2015-04-07):
接修一款A460P神舟机器,故障为开机不触发,修好触发后开机显示正常,使用2天后开机白屏,+3vlcd con  3.3
5V CAM 正常就是不显示  19V电压正常。   屏线在订

网友A:
要是屏线问题可以测量下 简单排查下
是 纯白还是灰屏

期待后续解决

网友:
外接看有显示没。没有显示就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撕开屏线,看看里面有没有断线

网友:
屏线很大可能

网友B:
图纸不传上来怎么帮你啊

网友:
有电压的话,还是屏线的问题大

网友C:
屏线在订  有没有换一下屏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屏线问题可以测量下 简单排查下
是 纯白还是灰屏

屏换过 故障一样 但是接屏后+3vVLCD CONb被拉低到1.5V,纯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线在订  有没有换一下屏试试呢

换了故障一样

网友:
线在订  有没有换一下屏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屏线问题可以测量下 简单排查下
是 纯白还是灰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不传上来怎么帮你啊

网友:
屏线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下呀

网友D:
等屏线回来就知道了。  嘿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等屏线回来就知道了。  嘿嘿

我昨天修了台惠普的  白屏的   太好搞了   拆了主板没有五分钟搞定了   楼主你搞定了吗?搞定了说下哦   你看我专门下载了图纸帮你的哦  呵呵

网友:
屏线到了没

网友:
屏线的可能很大

网友:
屏线的问题居多。。。。。。。。。。。。

网友:
换屏线后+3vlcd con 1.5V 自拉3.3V故障依旧白屏,屏换了故障依旧  BIOS刷了也一样!!!!  真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其他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修了台惠普的  白屏的   太好搞了   拆了主板没有五分钟搞定了   楼主你搞定了吗?搞定了说下哦    ...

木有哇, 电压一切正常 换屏线 换屏 刷BIOS都没用  只有明天加焊显卡   北桥 南桥   显存试试 吧

网友:
显卡, 散热风扇处理一下

网友E:
把屏去掉,直接打LVDS总线阻值,肯定能发现问题

网友:
屏幕和屏线上找问题吧

网友:
加我的QQ啊  我们一起想办法啊  2632877395

网友:
神州的破机器   今天我也搞了一台  但现在还是没搞定  太恶心的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屏去掉,直接打LVDS总线阻值,肯定能发现问题

阻值一样,都是700~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