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H61MLC2 风扇转一下维修

楼主(2015-04-07):
板号;H61MLC2 VER:7.0
故障现象:按开关风扇转一下就停(掉电 ),反复如此
按下开关风扇转下就停(掉电),还可以继续按开关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某路电压没出来引起的电路保护。
首先1、拔掉给CUP供电4P的接口,故障依旧。说明不是CPU核心供电引起的掉电
       2、强制拉低绿纸、看那路电压没出来。这招已经不好使了,H5以上系列的芯片组电压强制拉低绿线很多电压是不会出来的
       3、取掉CPU,不掉电了,风扇一直在转。 (4p拔不拔都一样)
趁着不掉电,测量各路电压。测PL1 CPU无电压 (没装CPU肯定没有)PL5集显无电压 TL1CPU 1.05V供电也没有电压,别的电压基本正常。CPU周围都是电感 以前的主板只要是CPU边上的都是CPU核心供,现在H5系列以上的主板就不一定了,还有集显供电等等。要是没有图纸没有经验还真是傻傻分不清啊!
现在没有经验,还好有图纸。打开图纸查CPU供电芯片VRON有点发现

VCORE_EN受控于V_CPU_VCCIO 接着查这个V_CPU_VCCIO从那里来

原来是这个V_CPU_VCCIO 电压比CPU核心供电来得早。测量这个电压0V ,好像找到问题所在了。查下这个供电芯片的条件发现它受控于芯片7脚 的VCCIO_EN。 6脚去了IO还跟温控信号连在一起,但是R18没装因为电阻标识好面带了个NI。所以不用管他

查TU1的工作条件,5脚 1 脚 电压正常 2脚,4脚连瞬间的电压都没有于是更换了一个芯片故障依旧。这时发现躲在7脚边上的VCCIO_EN有惊喜啊

VCCIO_EN受控于V_1P05_PCH供电,拆除TQ5,觖放VCCIO_EN 亮机!在来张实物图位置。以后让大家秒杀!

网友:
楼主厉害,思路比较清晰。

网友:
现在的新主板越来越难琢磨了,遇到一块华硕H61主板,不上U都不能触发。

网友:
好经验,我上次也有一块铭瑄的H61主板,也是开机转一下又停又转一下又停,然后放着几个月,想拿出来试一下,又好了,可以正常显示点亮。

网友:
今天也修了两块这样的主板。这个芯片好像是Up的后来用6103替换。不出电压。拆了你说的这个三极管 也 没有出电压。

网友:
楼主的电路分析能力好强呀,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是不是TQ7及其周边的问题,再往前查一下不更彻底一些吗

网友:
学习了,增长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基地出来的,理论就是好

网友:
好,收藏保存了

网友:
不错,我再怕就是修到这样的主板了。。

网友:
拆除TQ5,有后遗症吗?

网友(2016-10-19):
一路追杀呀   找了这么多的开启信号  没图纸 怎么修呀

网友:
手里刚好有一块,一样的毛病。我拆了它 可以亮机,就是不知道后续会不会有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