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警报 拿下盈通H61战警v1.1 点不亮故障

楼主(2015-04-07):
一块盈通H61战警v1.1 ,触发点不亮,粗测各供电都基本正常,由于没有PCI槽上不了诊断卡,所以先插上喇叭试一下,一长十短报警,拔掉内存一长两短报警,果断刷BIOS型号是MX25L3206E,论坛里没搜到,到盈通官网上下了一个(待会儿分享给大家),刷完后可以亮机但直接进BIOS且变成一长五短报警,键盘鼠标没反应,新刷的bios应该没问题,先检查一下PS/2吧,查不到该主板的图纸,找一个参照图纸,电路结构基本一致

对地打阻都在500-600正常,上电测得4、10脚5V供电正常,1、5、7、11为数据传输脚为零点几伏,正常应该有红5V直接上拉的电压,明显不正常,拆除33欧的保险电阻仍旧为零点几伏,因此排除电容和接口的原因,在线测2.2千欧的排阻也正常,跑线1、5、7、11是直通IO的,应该是IO坏拉低了,找同型号(型号是NCT5577D)换之开机滴一声正常亮机,键盘鼠标也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A:
     点不亮刷bios这个简单,键盘鼠标死机排除找到I0坏,这个有点难度,看来维修和什么都有关系呀,lz的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不亮刷bios这个简单,键盘鼠标死机排除找到I0坏,这个有点难度,看来维修和什么都有关系呀,lz的经 ...

幸好是IO管理键盘鼠标,不然也只能扔了哦!

网友B:
这个案例用USB接口键、鼠不知能不能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案例用USB接口键、鼠不知能不能好使?

忘试了哦,就算好用,也不能废了键盘鼠标口啊,刚捣腾出去不久的二手机,返修回来的,废了客户那也不好交代不是。

网友:
现在的H61不好修

网友C:
LZ把你的喇叭也来附图吧,自制的吗?如何用,能讲解下吗?

网友:
原来是IO芯片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把你的喇叭也来附图吧,自制的吗?如何用,能讲解下吗?

旧机箱上拆个就好了啊,找到主板上的SPEAK插上就ok

网友D:
LZ你是摸黑刷BIOS的吗???

网友E:
只换IO能解决吗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呀,学习了

网友:
IO  本来就是管PS/2的,在排除排阻电容  就应该要干IO 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LZ你是摸黑刷BIOS的吗???

用编程器刷的,

网友:
直接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换IO能解决吗

突然看到个 同类 哈哈

网友:
很好    很好

网友:
这个板子P口键盘鼠标用不了,不开机,IO有问题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编程器刷的,

哦。。。。还没用过编程器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