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的神州A400-D2500 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5-04-07):
神州A400 D2500 暗屏,能看到字,就是很暗,应该是跳动电压有问题。外接正常。
换了屏 还是一样。
测试有18V,3.3V 。跳动电压 开机是3.3V 2-3秒 然后就没有了,关机在开又是一样。
而这个跳动电压,直接进了北桥了。
干北桥有风险,因为外接正常,不敢乱动.    怕烧了主板+屏。。。跟客户不好交代。【先跟客户协商在动】
因为找不到图纸。所以我简单对屏接口大约的画了一下。

我想问的是:
请问这个跳动电压,可以把L1取下,然后直接接在旁边的3.3V吗?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谢谢!

网友A:
你说的跳动电压是不是指背光开启电压啊?

网友B:
这种应该可以直接拉一个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跳动电压是不是指背光开启电压啊?

是 不过跟客户说了风险,机器他拿走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应该可以直接拉一个3.3v

这样位有风险,跟客户说了风险,没修了,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