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b75/h61cpu无电压

楼主(2015-04-07):
    onda主板,版号: b75/h61,内存、桥、总线电压都产生了,唯独没有CPU电压,cpu主芯片为RT8859M,41脚5v,38脚1.2v,47、48脚1.2v,驱动芯片为BD=FA,主芯片和驱动芯片加悍了,电压还不出,没招了,也没图纸,请问论坛有那位高人给指点一下白,多谢了!

网友:
RT8859芯片直接换,不是加焊。

网友:
换芯片试试呗

网友:
我试过了几块芯片坏了,把CPU也给烧了的

网友:
虚汗什么的很少基本坏的多 外围电路

网友:
这板子坏的好多

网友:
感觉CPU电压不好修    芯片业不好找

网友:
h61的主板最怕修CPU电压了   容易烧U

网友:
H61  板烤一下桥就行,放一放就不行

网友:
更换RT8859M吧。

网友:
这板是通病,碰到很多了,

网友:
换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RT8859M工作条件都正常了吗?

网友:
这板子坏的多,希望修好了上个教程

网友:
别加旱 直接换管理芯片试试